[资源共享] 电池电压可以判断电量么

楼主(2022-02-21):
欲通过电池电压来判断是否需要更换电池
一般电压多少可以判定为没电了

网友A:
这个还有相关标准吗

网友B:
一般是不是三分之二就不行了啊

网友C:
这个得看服务对象的性质吧

网友D:
我觉得没有必要弄一个硬性指标出来

网友E:
器件不工作了就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F:
锂电池通过电压确定电量这个关系

网友G:
这个是不精确的,只能大概

网友H:
镍氢电池直接从电压判断也就是能判断出高中低三档。

网友I:
一般来讲,锂电池的充放电电压越高的话,它的容量也就越大。

网友:
对电池组中每个电池端的充电电压进行测量

网友J:
这个问题问的很模糊,如果要精确测量电池的电量,电压参数肯定不行。电池的电压是在一定负载情况下大体反应电池的电量的。如果你的电路的负载是大体平稳的,设置电路关断电压可以低点。如果电流是脉冲式的。需要预留较高的关断电压。

网友K:
电池电压与放电量有关系,要看曲线图。

网友L:
简单方法是根据电池电压判断剩余电量的

网友M:
用开路电压判断电池荷电量的方法

网友N:
根据电流和电压一起判断剩余电量的

网友O:
用的方法是读电压,却能精确显示电量

网友P:
可以的,只是不精确。

网友Q:
这个可以进行判断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R:
可以判断但不那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