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检测电路一定要有跟随么

楼主(2022-02-21):
是不是ADC电路前端一定要用运放搭个跟随电路

没有行不行

网友A:
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B:
得看是什么信号了吧

网友C:
极少加这种外围电路

网友D:
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E:
视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还是带个吧

网友F:
没必要加这种外围电路把

网友G:
可以不跟随的。

网友H:
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的时候用的

网友I:
电压跟随器一般用于模拟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J:
需要一个电压跟随器,跟随5V电压,如何选择?

网友K(2022-03-29):
看信号源的内阻 小于单片机ADC要求的内阻就不需要

网友: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

网友L:
电压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恒小于且接近1。

网友M:
电压跟随器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路结构,能够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N(2022-05-21):
当然不是啊,没有也可以的

网友O:
用跟随电路是为了采样稳定,但是有些电路也不需要这么用

网友P:
其实有最好,但是么有也不是问题

网友Q:
没有当然也行的啊,我很多电路都是直接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