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陀螺仪变化速度快么?

楼主(2022-02-21):
监控陀螺仪数据时发现角速度变化非常快,
上一秒可能是+10,下一秒往反方向一动就变成-10多了,
就算是用手想把机体在水平位置放平稳了,稍微动一下也是这个情况。
请问有大手子遇见过这种问题嘛,陀螺仪型号JY901

网友A:
需要做数字滤波算法的

网友B:
这个单位是什么呢

网友C:
陀螺仪变化速度快

网友D:
可能是没有数据校准吧

网友E:
没遇到过,也没用过这款,我觉得可以有个思路,就是隔多久取一次数据,是不是能稳定一些

网友F:
你多几次数据然后算平均数那种,是否能行啊?

网友G:
就是很灵敏

网友H:
陀螺仪比较灵敏吧,你看看是否有寄存器控制灵敏度的

网友I:
这个还真不清楚,一般我做的项目里都没有用到陀螺仪的,但是听你描述的意思好像陀螺仪变化过快是吧,你得查手册了,然后对比那个参数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变化速度降下来

网友J:
你找这个陀螺仪的FAE问问吧,看看能不能帮你一下

网友K:
这个陀螺仪不是转速吗

网友L:
应该是有数据干扰,使用加速度修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