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过了LDO电源纹波还是很乱

楼主(2022-02-21):
一般ldo是不是电源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呢?
纹波还是大怎么办,而且还有杂波

网友A:
滤波,屏蔽

网友B:
减小纹波与去掉尖峰干扰

网友C: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网友D:
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E:
说明电容还是不够

网友F:
对信号影响很大吗

网友G:
要在ldo前加磁珠

网友H:
加上滤波电路吧

网友I:
LDO电源纹波一般没有那么大,RC滤波电路安排以下。

网友J:
那就得选个质量好的了

网友K:
感觉后边没啥电路了就

网友L:
加滤波电容啊

网友M:
可以考虑更换一个ldo

网友N:
什么原因导致的很紊乱呢

网友O:
用滤波呗,电容滤波

网友P:
不能吧,你的LDO这么差劲么?LDO的纹波估计就很小的

网友Q:
你可能需要换个LDO了

网友R:
如果不想换方案,就得加电容滤波了

网友S:
不应该的啊,你这LDO没加电容滤波么?

网友T:
正常不会的,LDO如果纹波很大,都容易烧掉的

网友U:
你可以换个LDO ,看看芯片参数,选个纹波比较低的

网友V:
感觉不能是LDO的事儿吧,正常LDO不会这样的

网友W:
你换块板子也这样吗?应该不会吧

网友X:
纹波大,就降一下吧,试试加个电容和电感,看看能否滤掉

网友Y(2022-04-01):
有时候纹波不一定是电源产生的 也可能是地

网友Z(2022-08-15):
1 测试方法不对,试试接地环
2 地没处理好

网友AA:
多增加几个电容吧

网友AB:
有干扰,比较严重一些。

网友AC:
需要滤波电路的。

网友AD:
要么是LDO芯片质量不靠谱,要么就是测试方法有问题,特别是接地线的位置,靠加电容就解决问题,一个字,难。

网友AE:
电源输出端 LC滤波

网友AF:
在后级加入LDO调整纹波。

网友AG:
做个多次滤波的电路

网友AH:
调高工作频率。增加后级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AI:
直接使用DCDC吧

网友AJ:
接104电容,试试看能不能把纹波过滤掉

网友(2022-10-01):
调高工作频率。增加后级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AK:
需要加大初级的大电容

网友AL:
合理的PCB布局 电源输出端 LC滤波 后端加个LDO输出

网友AM:
怎样解决led 反激电源交流纹波

网友AN:
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AO:
如何减小电源纹波

网友:
如何减小开关电源的纹波

网友AP:
单路输出还是多路输出?

网友AQ:
电感出于连续工作状态。在后级加入LDO调整纹波。

网友AR:
LDO电源有没有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