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浪涌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2-21):
浪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on Device)是电子设备雷电防护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置,过去常称为    “避雷器”或“过电压保护器”英文简写为SPD.
浪涌保护器的作用是把窜入电力线、信号传输线的瞬时过电压限制在设备或系统所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内,
或将强大的雷电流泄流入地,保护被保护的设备或系统不受冲击而损坏。浪涌保护器的类型和结构按不同的用途有所不同,但它至少应包含一个非线性电压限制元件。
用于浪涌保护器的基本元器件有:放电间隙、充气放电管、压敏电阻、抑制二极管和扼流线圈等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
我很喜欢用这个器件

网友C:
主要看他的哪些参数呢

网友D:
一种非常重要的保护器

网友E:
一般用于什么电路里边呢

网友F(2022-04-08):
就是滤波,LC滤波

网友G:
一般就是将多余的浪涌去掉呗,用TVS比较多

网友H:
        感觉就是把多余的电压泄放出去

网友I:
之前做过保护,用到的是TVS和电容电感

网友J:
这个网上现成的电路,修修改改自己就能用了

网友K:
工作原理,应该就是把高压大电流泄出去,保护后级

网友L:
通过TVS限压,通过电感阻流吧

网友M:
这个没具体研究过,不过也就是做保护使用

网友N:
一般会有电容电感进行保护,还有二极管

网友O:
要是没有地线,可能就要损坏自己的元件而保护后级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