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你们使用MM32开发用看门狗么?

楼主(2022-02-21):
你们做MM32的程序的时候,会用看门狗么?现在用看门狗来说,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的具体需求来吧

网友B:
那得看具体需求了

网友C:
一般不开启看门狗

网友D:
还是少用的好

网友E:
看门狗用好了不容易

网友F:
还是那句话  得看应用场合

网友G:
需要的时候就用

网友H(2022-04-09):
用看门狗的,这能保证程序可以稳定运行的

网友I:
这个分情况,简单程序就不用,复杂一些的会用

网友J:
看你习惯呗,用不用都是可以的

网友K:
其实看门狗就是一种保障,你用好了就非常有意义

网友L:
随便的啊,用不用都可以的

网友M:
还是用吧,毕竟死机还能重启

网友N:
应该算是好的吧,但是得看你怎么应用啦

网友O:
看门狗用的话还是要注意,不然用不好会翻车的

网友P:
我是一般程序都会加上看门狗程序的

网友Q:
都行,好与不好看自己的

网友R:
看应用场景,如果应用场景要求比较高,就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