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我想用灵动做一款HMI屏

楼主(2022-02-21):
现在灵动我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灵动的芯片还是很稳的,我想通过HMI这个项目入手,看看能不能有好友推荐一款灵动的芯片,驱动一款RGB的40pin屏幕;

网友A:
这个最好问问代理比较好吧

网友B:
HMI
的资料哪里有

网友C:
灵动出带RGB TFT控制器的芯片了?

网友D:
这个得如何驱动呢

网友E:
这种得问技术

网友F:
有自带这种控制器的芯片吗

网友G:
这是一种什么屏幕呢

网友H:
HMI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I:
得用转接芯片了

网友J:
想做就做,问问灵动的技术支持

网友K:
这是什么屏

网友L:
灵动没有带RGB接口的MCU

网友M:
灵动没有液晶控制器接口噢

网友N(2022-05-19):
不知道灵动有没有能驱动RGB的接口哦

网友O:
你找个代理商给你推荐一款吧,他们比较靠谱

网友P:
为啥要用RGB屏啊?MCU屏不行么?

网友Q:
其实RGB除了接口比较统一之外,驱动起来还是比较耗资源的,不是很合适哦

网友R:
你要用MCU驱动RGB你要确定的是,MCU要有RGB驱动器才行

网友S:
灵动应该不太行,至少得用个M4内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