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探头的使用注意事项-PINTECH品致

楼主(2022-02-21):
虽然示波器探头的使用简单,但它也是有很多讲究的。首先是带宽,它通常表示探头上的MHz。如果探头的带宽不够,增加示波器的带宽是没有用的。

示波器探头与被测电路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1、当探头与被测电路连接时,探头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电路的接地线连接。否则,在悬浮状态下,示波器与其他设备或大地之间的电位差可能会导致示波器、探头或其他设备触电或损坏。

2、测量建立时间短的脉冲信号和高频信号时,请尽量使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靠近被测点。如果接地线过长,可能会导致波形失真,如振铃或过冲 。

3、为了避免接地导体对高频信号测试的影响,建议使用示波器探头的专用接地。

4、为了避免测量误差,请在测量前检查并校准示波器探头。

5、对于高压试验,应使用专用高压探头。在明确区分正负极和连接无误后,才打开电源开始测量。

6、当两个测试点不在接地电位时,应进行“浮动”测量,也称为差分测量,并应使用专业的差分探头。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隔离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耐压测试仪,高压测试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