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22-02-21):
目前MCU的UART已经被占用。现在要增加一个蓝牙模块和MCU沟通。但是蓝牙模块说明书上写的支持UART协议。而MCU只有SPI或I2C可用。那蓝牙上的RAUT可以直接和MCU上SPI或I2C沟通吗?

网友A:
利用定时器可以让任意IO模拟UART,可以达到全双工效果。

网友B:
任何2个IO都可以模拟串口

网友C:
奇葩建议:
前提:可以分是工作。
将USART作为总线,分时和蓝牙与其他设备主动。我做过微打和显示(静态)公用的系统,

网友D:
可以找个spi 或者i2c 转uart的东西,这类芯片挺多的,也不贵。当然如果水平高也可以考虑软件模拟

网友E:
软件模拟或者分时复用

网友F:
波特率不高可以用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