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 timer时序图

楼主(2022-02-23):
下图的ARPE=0,就是ARP中的新值不会被应用到计数器,因此计数器始终计数到ARP之前存在的FF才会产生上溢,但计数器寄存器中的值还没到FF,下图显示的是到了36就上溢了,我就不懂这个点为啥。
我再加个小图关于ARPR解释的。
大佬请仔细看我问题描述,我之前问的可能不明白

网友A(2023-09-29):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A: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B: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C: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D: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E: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F: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G: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H: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