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47,在M4内核使用AXI SRAM不正常

楼主(2022-02-21):
我用stm32H747,在M4内核使用AXI SRAM开辟了一个38400字节的数组,一切正常。但是当我把这个数组换成大的容量221184字节的时候,不正常了。必须要M7的程序重新烧录一遍才可以,断电重启之后也不正常。不正常的现象是2个内核里面的点灯程序都无法运行,感觉是哪里死掉了一样。在M7内核里已经配置了MPU和cache。在map文件看到数组开辟的起始地址确实是0x24000000。也没有超范围。仿真的话就都正常。

网友A(2022-08-30):
是不是扩大之后,占用到M7的存储空间了啊?

网友B:
双核是双核,但是公用内存的吧

网友C:
这个H7的双核我还没这么用过,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D:
一般情况可能是占到内存了,或者是你开辟的数组有点大,导致的

网友E:
仿真就能用,脱离仿真就用不了了是么?

网友F:
这个建议,还是找找FAE咨询一下,看看咋搞比较好

网友G:
建议可以外置flash,这样能稳一点

网友H:
. 那既然没超内存,还能出现问题,你要不要查查数据手册,看看存储分配这块

网友I:
双核就是麻烦一些,这种存储分配就很难懂

网友J:
那不应该啊,为啥仿真能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