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30技术手册 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22-02-21):
上图是stm32g030技术手册,技术手册,技术手册
这个电源的滤波电容写成了两个数相加,为什么不直接4.8uF呢,我想了好久也没明白工程师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那100nf是个正负误差?下面也没给说明,而且我找不到4.8uf的电容,可以给我个解释吗?要不然很难受

网友A:
都是惯用做法,滤波的,大值电容侧重稳定电源,小值电容侧重滤除高频噪声干扰。

网友B:
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常规方法,也不是那么固定的

网友C(2022-06-23):
最好不要直接接4.8uF的电容

网友D:
因为没有4.8uF的电容
滤波电容的放置一般都是大加小这样,像这里,你放4.7+0.1能用,放1+0.1也能用,只放0.1也能用。
电源滤波这东西,每一种电容都是滤一个范围,是一条类似v形的曲线
放大加小就是两个v相加,比单个频率性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