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H745I-DISCO开发板,编译FatFs_Shared_Device例程,下载后...

楼主(2022-02-26):
ST, ar, ce, ev, ic
使用的是STM32H745I-DISCO开发板,编译Applications/FatFs/FatFs_Shared_Device这个官方例程,没有做出任何修改。使用Keil5,代码优化3(优化0也试过)(其他例程没有异常)。
在串口输出方面出现Error错误,是Fatfs方面出现错误。Error错误是Fatfs打开文件时报错的。
希望能得到解答,是否是例程出现问题,或者Keil软件有哪个地方没设置好。
(我在基于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H750XB,SD+Fatfs,时也出现这个问题,也是打开文件时候出现错误,报错3(硬件没有准备好),感觉官方的Fatfs有问题,但使用其他MCU,例如F411、H743,则可以正常运行,都是基于STM32CUBEMX初始化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SD卡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A(2022-11-27):
你可以用F4或者H743fatfs,移植到H745上试试的

网友B:
我觉得官方的库不会有啥问题吧,要是有的话,应该早就能更新了

网友C:
你用的库是最新版本的么?

网友D:
你试试换个SD卡呗,格式是不是要换成fat32的格式啊?

网友E:
这个我倒是没测试过,你这个例程能发一下不,我晚上回家可以试试

网友F:
有没有可能硬件的问题,没接触到SD卡呢?你擦擦SD卡的金手指试试

网友G:
你可以用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程序,看看跑到哪儿提示的错误

网友H:
建议还是换一个SD卡试试,SD卡的格式也要依照程序要求格式化一下

网友I:
没准备好是因为卡的原因吧,单片机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J:
你可以问问FAEST中文社区就有FAE入驻的

网友K(2024-11-0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L: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M: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N: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O: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P: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Q: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R: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S: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