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70的DMA支持把sram的数据搬到Flash吗?

楼主(2022-02-21):
看了示例代码只有从Flash到sram,改了一下从sram到flash是不行的

网友A:
应该支持,编程flash前要注意先擦除。

网友B:
不支持sram数据直接传输到FALSH,可以自己写代码实现把数据转存到flash。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flash写入需要解锁然后再上锁才行

网友D:
数据是可以写到flash里的,时间比较慢一些

网友E:
可以的,你要写在没被占用的那部分flash,不然程序就给擦除了

网友F:
flash的数据不能简单靠DMA传输来改写。

FLASH编程涉及到开锁、编程、状态确认等,何况写之前还得擦除过。

网友G:
看了一下,就是数据写入到flash里嘛

网友H:
你外部sram都很大了吧,写在flash里干啥?

网友I:
写在单片机里的flash呗,是可以的

网友J:
这个写flash操作需要一定时间,解锁加锁比较麻烦

网友K:
我建议,如果不是很大的数据可以写在芯片的flash里,如果很大,还是写在外部的存储里吧

网友L:
应该是可以的吧,你把代码提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呗

网友M:
你是不是没解锁,就要往flash里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