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避免E8257D损坏?E8257D维修

楼主(2022-02-21):
     据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编所知,信号发生器E8257D是一种能提供各种频率、波形和输出电平电信号的设备。而且信号发生器E8257D可提供业内优质的输出功率、电平精度以及高达67GHz的相位噪声性能。它所具有的高输出功率和优良的电平精度使用户无需安装测试高功率设备的外部放大器,并能将测试的不确定性减至小,从而及早发现设计过程中的错误。
      那么,E8257D维修难吗?大家日常遇到的E8257D常见故障有哪些呢?西安安泰E8257D维修中心小把总结了以下E8257D常见故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E8257D常见故障如下:
  1、不能正常开机
  2、端口没有正常响应;无输出;无输入;信号异常
  3、测试结果异常;校准失败;超差
  4、花屏;黑屏
  5、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故障等。

  那么如何避免E8257D出现以上故障现象呢?下面西安安泰8257D维修中心网分享信号源使用注意事项:
  一、静电防护
  静电会产生瞬间高达几万伏的电压,对电子元器件有这致命的伤害。信号发生器E8257D中的衰减器和混频器对其极为敏感,特别容易被打坏。所以在使用信号有时,应注意静电防护。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静电人体并未能感知到,但是却足以对仪器造成损坏。
  1、请使用信号源E8257D附带的标准3芯交流电源线;
  2、静电会导致E8257D的损坏以及使用者受到伤害。正确接地可以避免静电的累积;
  3、在没有保护接地的情况下,请不要破坏导线、电源线或者变压器的接地;
  4、检查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一般情况下仪表使用的电压为100V,120V,220V,误差+/-10%,或者240V,误差+5%/-10%。接地电阻应该小于1欧姆。零线和地线之间的压差小于1伏。有需要的话请安装不间断电源。
  5、仪器操作人员应穿静电服,防静电鞋,手戴防静电手环。并在每次使用仪器前测试其防静电准备是否良好。
  二、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出功率不能太大
  1、避免由于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出电平设置导致的前端损坏。输出信号的反射,或者外部的偏置可能导致前端过载,损坏前端器件。典型的反向功率保护电平是33dBm(2watt);
  2、在把信号幅度减小到最小安全电平后再开启连接的仪器或者打开、关闭被测器件,可以避免信号对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入和输出端口造成的意外冲击;
  3、避免测试允许直流或者射频信号输入射频输出–避免由于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出电平设置导致的前端损坏。输出信号的反射,或者外部的偏置可能导致前端过载,损坏前端器件。典型的反向功率保护电平是33dBm(2watt);
  4、在把信号幅度减小到最小安全电平后再开启连接的仪器或者打开、关闭被测器件,可以避免信号对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入和输出端口造成的意外冲击;
  5、避免测试允许直流或者射频信号输入射频输出口以及IQ输出口的系统;需要时,适当使用隔直器,限幅器和外部衰减器。
  经常的超负荷输出信号对信号发生器E8257D有不良影响,会降低信号源的使用寿命。西安安泰8257D维修中心还要提醒一点,安捷伦的信号发生器E8257D在不同型号和不同选件的情况下,最大输出功率各有不同。因此在使用信号源时应该要熟读此型号信号发生器E8257D的DataSheet 。在DataSheet中所给出的功率输出范围内使用仪器。
  三、在测试有源器件,如放大器时。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出端必须加反向功率保护,在射频电缆未拧紧时,不要按输出键。
  1、注意阻抗匹配。如果阻抗匹配不好,由此引起的反射信号将直接进入到信号发生器E8257D内部的反向保护电路,对反向保护电路形成冲击。冲击越频繁,使方向保护电路更加加速老化。正确的设定输出功率值以及良好的阻抗匹配可以延缓器件的老化,降低故障率。
  2、在测试大功率的直放站时,将存在反向大功率,在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出端必须加功率衰减器。
  四、如初测器件会产生直流偏置,测信号源输出端需加隔直器。
  直流偏置进入信号发生器E8257D的输出端后,会对信号发生器E8257D的反向功率保护电路产生影响。降低使用寿命。
  五、机械应力
  在信号发生器E8257D输出端,不能加持重物(如大功率衰减器等)
  六、保持良好的使用环境
  良好的接地,通风和散热是延长信号源使用寿命的必要条件。
  1、安捷伦的仪器使用电环境需达到安捷伦对供电电源质量的要求标准。类似于国检计算机机房A类标准。
  2、要定期清洁信号发生器E8257D的出风口,保证没有灰尘阻挡仪器的散热。通风不畅会导致仪器内过热,损坏。西安安泰8257D维修中心建议的最佳工作温度是20-30°C,保证环境温度<35°C;
  3、在不使用信号发生器E8257D时,请将射频输出关闭。
  4、仪器安装在机柜里时,要保证仪器内外对流正常。环境温度必须低于产品最大工作温度,该温度为每消耗100瓦4°C。如果机箱消耗功率超过800瓦,必须使用强制对流散热。

  七、正确搬运信号发生器E8257D
  1、运输时候使用把手拎起仪器;
  2、避免把手放在前面板上抬起信号发生器E8257D。如果滑脱会导致键盘,旋钮以及接头的损坏;
  3、比较重的仪器请使用推车,或者 2 人搬运;
  4、运输时使用适当的包装。
  以上,就是西安安泰8257D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如何避免E8257D损坏的七点建议,大家都学会了吗?另外,安泰维修小编还要提醒大家,使用非专业包装材料可能导致仪器损坏。不要使用苯乙烯小球做为包装材料。它不能充分保护仪器,并会产生静电导致仪器损坏。可能的话请保留原包装以便重复使用。
  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提供专业的仪器仪表维修,尤其擅长维修E8257D,关于E8257D维修保养的干货你都知道吗?不知道的话,赶紧来安泰维修官网上了解下吧,如果您也有类似仪器维修可以随时来找安泰维修,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为您服务!
  联系安泰维修
  西安安泰8257D维修中心
  公司地址:西安市**区**四路17号志诚商务C608
  公司网址:www.agitekservi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