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DM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2-21):
有个问题很疑惑,STM32 DMA虽然有多个通道,但是通道之间也是有优先权的,分时复用。
假设我DMA1通道全使用了,并且数据量也较大,当串口接收数据到来时,我的DMA目前还在被另一个串口发送占用,那是不是串口接收的数据就会丢了。毕竟别人发送数据不会等你DMA准备就绪。
求大佬解答疑惑

网友A:
如果说DMA正在传输,新的数据又来了来不及取走,发生覆盖或出错是可能的。

所以要合理安排DMA及触发速率。

如果DMA请求比较多的话,尽快能安排在不同的DMA。

网友B:
数据量大选择DMA,且专人专用,不要共用

网友C:
一般是你DMA完事儿,才会响应下一个DMA传输吧

网友D:
既然时分复用了,你就把响应作为标记就行了呗

网友E:
这个应该不会吧

网友F:
肯定得等DMA准备就绪才能发数据吧

网友G:
这需求有些难哦,你可以把数据缓存到一个地方,然后都处理完事儿再存数据呢?

网友H:
这个有些就不用DMA呗,优先级低一些

网友I:
这个好像你得估计优先级才行

网友J:
猜测应该得等到DMA准备OK了,才能传输数据

网友K:
那这么搞数据会容易乱的吧,你数据交互这么大么?

网友L:
你试试跑操作系统呢?比如RTT之类的,看看他们咋处理的

楼主:
结论:和同事讨论了下解决了这个疑惑,其实DMA速度是非常快的,串口1第一个字节传输完DMA搬运速度会很快,在第二个字节到来之前就会空闲了,空闲时间就会继续响应其他串口dma,等到串口1第二个字节好了,DMA又回来继续搬这个字节。我的思维一直僵化在串口数据不停在发,dma就会一直被这个串口占用,实际上是不会的,DMA速度远远快于串口,期间肯定是会空闲的。

网友A(点评):
是的,DMA传输很快的。 虽然存在多个请求竞争的可能性,但我实际的类似通信应用中还没碰到过DMA服务不过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