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支持段码液晶

楼主(2022-02-21):
支持段码LCD的哪颗料价格实惠供货又好?

网友A:
什么是段码LCD

楼主:
就是只显示8的那种液晶屏。

网友B:
PT32L033

看看这个型号,供货稳定,价格美丽
TEL:18566239000

网友C:
用过STC出的一个型号,STC8H4K64TLCD LQFP64,效果很好。

网友D:
华大的HC32L136/176/196可以看看

网友E:
HC32L136

网友F:
我们就是做段码屏的,常用的驱动芯片是HT1621 1622 1623这个系列,你可以搜搜看,根据com seg不同选择对应的型号就行了,这些市面上都很多,供货肯定也没有问题。

网友G:
并口的那种吗

网友H:
那得最少io口数量满足吧

网友I:
看使用什么接口吧

网友J:
可以做下转接

网友K:
很多型号都可以适用

网友L:
多少段的啊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