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Q0124 GPIO快速翻转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02-21):
Questions:
配置某 IO 口为推挽输出,并需要快速翻转该 IO 口,在 Keil 的-O0 优化等级编译出的代码运行后,发现PA口的翻转速率快,除 PA 以外的 IO 口翻转速率慢
Answer:
原因,Keil 在-O0 的优化等级下,翻转 PA 口部分的代码被优化,而除 PA 以外的 IO 口部分的代码未被优化。此现象与Keil 编译器的C 语言编译相关,芯片的实际行为正常。

解决方法 1,将 Keil 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调整到-O3 后,所有 IO 口都能正常快速翻转
解决方法 2,而 Keil 在使用了-O3 代码优化等级后,调试信号会比较少,导致调试程序时会不太方便,也可用“#pragma”编译指令去指定部分代码用-O3 的代码优化等级。此方法不会影响其他代码的调试。举例:如我们将 IO 翻转封装成一个函数,再将此函数指定为-O3 的优化等级编译。
#pragma push
#pragma O3
void Toggle_IO(gpio_type * GPIO_x, uint16_t uGPIO_pins)
{
        GPIO_x->clr = uGPIO_pins;
        GPIO_x->scr = uGPIO_pins;
        GPIO_x->clr = uGPIO_pins;
        GPIO_x->scr = uGPIO_pins;
        GPIO_x->clr = uGPIO_pins;
        GPIO_x->scr = uGPIO_pins;
        GPIO_x->clr = uGPIO_pins;
        GPIO_x->scr = uGPIO_pins;
}
#pragma pop

解决方法 3,在 Keil 中选用 AC6的编译器进行编译。
解决方法 4,直接换用 IAR 的编译环境进行编译。 类型:MCU 应用
适用型号:AT32F421、AT32F435、AT32F437、AT32F425、AT32L021
主功能:无
次功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