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有没有选型软件

楼主(2022-02-21):
灵动有没有在线或者离线的选型软件啊?自己看选型手册好费劲啊,如果有软件,根据一些参数可以快速锁定满足需要的芯片,那多好呀;

网友A:
目前好像还没有哦

网友B:
应该没有相关软件

网友C:
官网也没有选型工具啥的

网友D:
或者配置工具也行

网友E:
目前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F:
期待以后能有

网友G:
成熟之后就有了

网友H(2022-04-09):
估计有吧,你可以去官网找找

网友I:
好像没有软件,但是PDF还是有的

网友J:
选型你没必要自己选择啊,找个代理商全都解决了

网友K:
你还是问问代理商吧,自己搞很麻烦

网友L:
灵动你就用最常用的就好了

网友M:
选型还需要啥软件,一个文档就搞定的事。

网友N:
选型软件太少了,还要维护,很麻烦的

网友O:
你去灵动官网自己找找看吧,灵动有选型手册我是知道的,软件不太清楚

网友P:
可以将你想要替换的芯片告诉代理商,然后让代理商给你选择

网友Q:
有软件是真的好用,就比如ST或者TI都很容易查到芯片很多信息

网友R:
灵动你还是找代理,代理很多都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