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的bOOT能不能用于串口烧录

楼主(2022-02-21):
灵动的MCU是不是有BOOT0和BOOT1啊?这个能用于串口烧录程序么?具体怎么操作呢?有专门的软件么?

网友A(2022-04-09):
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参考ST的试试

网友B:
这个你问问官方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C:
你看看手册不就知道了吗,问的时间完全可以看手册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D:
应该可以,不然设置boot干什么呢

网友E:
话说灵动的boot1是PB2么?

网友F:
估计是跟ST的类似,你可以参考ST的试试

网友G:
操作就串口软件烧录呗,德飞莱的就行

网友H:
估计是可以的,串口烧录但是没啥意义啊

网友I:
你是想用串口的方式解锁MCU么?

网友J:
操作估计和ST的一样,如果可以用串口烧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