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自举驱动波形为什么会出现以下情况?

楼主(2022-02-21):
这是移相全桥滞后桥臂MOS的驱动波形和Vds波形,为什么会出现高电平期间变为0的现象?超前桥臂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坛友多多赐教。

楼主:
@king5555 坛友能给看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等大牛出马,凭一个波形图去判断电路问题

没办法,这是同行请教的问题,他未提供线路图。

网友A:
我猜测是MOS管关断之后的LC自由振荡,错了可别追着我骂

@������ 哈,没电路我是瞎蒙的,导致什么问题?感觉楼下是专业的
请问这种情况的话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B:
可能是死区时间里的动态均压问题

你把另外一个MOS的驱动和VDS也测出来对照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紫色的MOS的驱动波形在MOS管导通之际有下坠,是驱动能力较弱,受到MOS管的结电容Cgd所产生的米勒效应所致 ...

紫色的应该是VDS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