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陀螺仪的接线反了这样改。

楼主(2022-02-21):
STM32F103RCT6陀螺仪的接线反了怎么改?

这三个地方改下就可以了。
注意每个地方都需要改,不要漏哦,否则不行!

网友A:
具体是什么线接反了呢

网友B:
额。。。这么水真的好么。。。。

网友C:
软件I2C,那就无所谓接反不接反了,软件都能改

网友D:
这有什么接反不接反了,完全被标题蒙了

网友E:
接反了也没必要改程序,直接把线接回来就好了

网友F:
这操作就是为了省接线的操作是么?

网友G:
接反很正常,接回来就好了,除非不好改线才改程序的

网友H:
你的陀螺仪使用杜邦线接的么?

网友I:
如果是PCB焊接的话,就得这样改程序了,不然改硬件挺麻烦的

网友J:
  这样改是可以的,毕竟可以用模拟的IO通讯

网友K:
挺好,学到了,不过能不改程序就不改吧,改程序问题多

网友L:
这样操作简单方便,不错不错

网友M:
如果可以,下次还是不要把线接反了吧,不然很尴尬的

网友N:
这找到问题,并解决了问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