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上電開機延遲時間,可以縮短嗎? P4.6、P4.7可當一般IO? ...

楼主(2022-02-22):
AC, AD, IO, cio, ni
最近購買開發板
嘗試點個IO
使用Mini58_Series_BSP_CMSIS_v3.00.003中的GPIO_LED範例
但發現重新上電
要等大約3秒
P1.5外接的LED才開始閃爍(開發板只做LED明滅功能)
請問要如何縮短?
會需要掛振盪器?

另外開發板上自帶的LED
只是單純查看燒錄狀況?
P4.6、P4.7不能當作一般IO使用?

网友A:
目前需要耗时多长时间啊

网友B:
楼主上电有指定启动位置吗

网友C:
影响启动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网友D:
启动时间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E:
这个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F:
有的名词我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