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如何设置,可以在uboot启动时让uboot识别到用户自己的SPI NAND FLASH

楼主(2022-02-22):
在使用NUC980时,使用的是winbond的W25M02GV SPI NAND FLASH芯片,但是在uboot启动时,无法识别到ID,需要修改什么参数吗

网友A(2022-11-28):
你先看看焊接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B:
一般情况是要修改的,得修改uboot识别的外部flash驱动的

网友C:
这个不是太坏,你可以试试问新唐的FAE

网友D:
基本上是要修改flash的驱动函数吧,有些芯片的驱动是时序不一样的

网友E:
建议楼主可以选择官方板子上的flash,你基本上就不用改了

网友F:
话说,这种uboot是不是不能仿真调试啊?

网友G:
基本上得修改时序吧,还有flash型号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