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资料}VINKA 3感应通道3键低功耗TWS入耳检测/手势识别触摸芯片

楼主(2022-02-22):
产品型号:VK36T3A
产品品牌:VINKA/永嘉微电
封装形式:DFN8
产品年份:新年份

概述:
VK36T3A具有3个触摸按键,2个触摸键用来入耳检测,1个触摸键直接输出。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提供了2个开漏输出IO,1个用来输出入耳/出耳状态,1个用来输出触摸键键状态。可用于耳机,音箱等需要滑动方向识别的设备。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入耳检测+触摸键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性:
• 工作电压:2.2V~5.5V
• 低待机电流<10uA/3V
• 工作电流<230uA/3V
• 电1@88@2466@2436
• 低压重置(LVR)电压2.0V
• 4S自动校准功能
• 可靠的触摸按键检测
• 4S无触摸进入待机模式
• 2键实现入耳检测
• 1键做为触摸键直接输出
• IO脚开漏输出触摸键状态
• IO脚开漏输出耳/入耳状态
• 防呆功能,长按20S复位
• 具备抗电压波动功能
• 专用管脚外接电容(1nF-47nF)调整灵敏度
• 极少的外围组件

————————————————
产品型号:VK36T3C
产品品牌:VINKA/永嘉微电
封装形式:DFN8
产品年份:新年份

概述:
VK36T3C具有3个触摸按键,1个触摸键用来入耳检测,2个触摸键用来手势识别。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提供了2个开漏输出IO,1个输出入耳/ 出耳状态,1个用来输出手势命令。可用于耳机,音箱等需要滑动方向识别的设备。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入耳检测+手势识别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

特性
• 工作电压:2.2V~5.5V
• 低待机电流<10uA/3V
• 工作电流<230uA/3V
• 低压重置(LVR)电压2.0V
• 4S自动校准功能
• 可靠的触摸按键检测
• 4S无触摸进入待机模式
• 单键实现入耳检测; 电1@88@2466@2436
• 可双键识别6个手势,上滑,下滑,单击,双击,三击和长按
• IO脚开漏输出入耳/出耳状态
• IO脚开漏输出脉冲手势命令
• 防呆功能,长按20S复位
• 具备抗电压波动功能
• 专用管脚外接电容(1nF-47nF)调整灵敏度
极少的外围组
——————————————————

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
工作电压/电流:2.0V-5.5V/5uA-3V   感应通道数:1    通讯接口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封装:SOT23-6
VKD223B ---
工作电压/电流:2.0V-5.5V/5uA-3V  感应通道数:1    通讯接口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封装:SOT23-6
VKD233DB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H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有效键最长时间检测16S
VKD233DS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R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1.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1.5uA-3V
VKD233DG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DFN62*2超小封装)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2.5uA-3V
VKD233DQ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5uA-3V
VKD233DM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5uA-3V  1感应按键  封装:SOT23-6(开漏输出)
通讯接口:开漏输出,锁存(toggle)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5uA-3V
VKD232C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2.5uA-3V  感应通道数:2  封装:SOT23-6
通讯接口:直接输出,低电平有效  固定为多键输出模式,內建稳压电路

MTP
触摸IC——VK36N系列抗电源辐射及手机干扰:
VK3601L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4UA-3V3  感应通道数:1  11直接输出
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T23-6
VK36N1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1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T23-6
VK36N2P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2    脉冲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T23-6
VK3602XS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60UA-3V  感应通道数:2  22锁存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8uA-3V,抗电源辐射干扰,宽供电电压  封装:SOP8
VK3602K ---
工作电压/电流:2.4V-5.5V/60UA-3V   感应通道数:2  22直接输出
低功耗模式电流8uA-3V,抗电源辐射干扰,宽供电电压  封装:SOP8
VK36N2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2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封装:SOP8
VK36N3BT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锁存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P8
VK36N3B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  封装:SOP8
VK36N3BO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BCD码开漏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DFN8(超小超薄体积)
VK36N3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3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4B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4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4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4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B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5I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5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D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11直接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B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6I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6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7B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7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7I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7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8B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8    BCD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8I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8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9I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9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VK36N10I ---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7UA-3V3   感应通道数:10    I2C输出
触摸积水仍可操作,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16/DFN16(超小超薄体积)

楼主:
1-8点高灵敏度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1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2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8
备注:1.  1对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4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4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1对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6D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1对1直接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6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1对1直接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VK36W8I  ---工作电压/电流:2.2V-5.5V/10UA-3V3  I2C输出    水位检测通道:8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手机干扰封装:SOP16/DFN16
备注:1.  IIC+INT输出     2、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可通过IO选择
*水位检测芯片可用于需要检测水位,缺水,溢出等场合。适合应用于饮水机、净饮机、咖啡机、水壶、洗碗机、制冰机等水相关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简介: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点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

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      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 ---- 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28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8
VK1629 --- 通讯接口:STb/CLK/DIN/DOUT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按键:8x4  封装QFP44
VK1629A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按键:---  封装SOP32
VK1629B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按键:8x2  封装SOP32
VK1629C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按键:8x1  封装SOP32
VK1629D ---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按键:8x4  封装SOP32
VK1640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 通讯接口: 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按键:7x4  封装SOP16/DIP16
VK1651 --- 通讯接口: SCL/SDA    电源电压:5V(3.0~5.5V)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按键:7x1  封装SOP16/DIP16
VK1616 --- 通讯接口: 三线串行    电源电压:5V(3.0~5.5V)
显示模式:7段4位   按键:7x1  封装SOP16/DIP16
VK1668 ---通讯接口:STb/CLK/DIO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7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   按键:10x2  封装SOP24
VK6932 --- 通讯接口:STb/CLK/DIN    电源电压:5V(4.5~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17.5/140mA  共阳驱动:16段8位   按键:---  封装SOP32
VK16K33 A/B/C--- 通讯接口:SCL/SDA   电源电压:5V(4.5V~5.5V)   驱动点阵:128/96/64
共阴驱动:16段8位/12段8位/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8段12位/8段8位按键:13x3 10x3 8x3
封装SOP20/SOP24/SOP28
VK1618 ---是带键盘扫描接口的 LED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 MCU 数字接口、
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等电路。封装SOP18/DIP18
VK1S68C --- 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段7位/11段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SSOP24
VK1Q68D --- LED驅動IC 10x7/13x4段位 10段7位/11段6位共阴
10x2按键,封装QFP24
VK1S38A ---  LED驱动IC 8段×8位   封装SSOP24
VK1638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IC,
内部集成有MCU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封装SOP32
(永嘉微电/VINKA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
LCD/LE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SSOP-24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偏置电压1/2 1/3   QFN-32L(4MM*4MM)
VK0192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VK1621 2.4V~5.2V  32*4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48/SSOP48/SKY28/DICE裸片
VK1622  2.7V~5.5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48/52/64/QFP64/DICE裸片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裸片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
(永嘉微电/VINKA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16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
VK2C24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L (6MM*6MM)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2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永嘉微电/VINKA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Tel:188/2466/2436-同步,q361/888/5898)

网友A:
18823326651 加下我 了解一下

网友B(2022-11-27):
很不错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