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7811的工程怎么移植到7815上?

楼主(2022-02-22):
工程是在AC7811MBFE上建立开发的,在AC7811MBFE的板子上正常与运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需要更换片子为AC7815QBFE,查询了相关资料和手册,开始以为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实际遇到以下问题:
1、板子的MCU也更换为AC7815QBFE,工程的配置界面更换成AC7815QBFE以后,仿真器默认由Jlink更改为Ulink,手动再更改为Jlink,会有一半的概率连不上仿真器;
2、连接上仿真器以后,可以正常的编译下载,但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最明显的就是在AC7811MBFE的LED等闪烁,但配置成AC7815QBFE后下载到AC7815QBFE的板子上后,灯不亮,此时再去连接仿真器,仿真器连接不上。
请问大家遇到过相似问题没有,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可以把原工程生成的hex文件直接烧进去试试,781x是一个系列的,15和11只是车规和工规的区别,如果你不存在内存溢出之类的问题,应该可以完全兼容

@这是神魔节奏 :不同型号的选择差别也就在这里了
@这是神魔节奏 :keil魔术棒打开,target界面的IROM1和IRAM1,直接把这两个的size改成256K和64K就好了
你说的这种方法可以,但是关键问题是我要重新配置FLASH,原来的AC7811MBFE的64k不够用了,现在需要AC7815QBFE的256k

网友B:
这俩芯片是完美兼容的吗

网友C:
应该不需要任何更改啊

网友D:
是不是下载的文件不对啊

网友E:
烧写原来的程序试试看

网友F:
估计是修改程序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G:
keil魔术棒是什么啊

网友H:
之前stm32的代码可以直接下载的

网友I:
这个一般都是兼容的

网友J:
适配的代码应该完全一样的。

网友K:
查看一下手册有什么不同吧

网友L:
是需要开发额外的单片机资源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没问题了,总结了以下,可能是下边的几个问题:
1、更改了工程位置,keil配置中需要手动添加头文件的路径;
2、手动更改了一些库文件,在选择新的MCU型号,编译以后,更改的配置被覆盖修改了,需要再重新该回去。
3、如果是新建工程,编译器选择keil5,勾选C99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