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ZDE的PWM最高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2022-02-23):
在PPR 寄存器中 最少设置1  也就是2分频 (PPR+1)
在CSR 寄存器中 最少设置1  在此1分频
所以内部22m时钟  到达PWM上最大是为11m 吗

网友A:
看定时器,pwm一章

网友B:
他的时钟源可以选择什么

网友C:
不可能只是2分频吧

网友D:
这个速度会不会太快了

网友E: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F:
io口可以承受吗

网友G:
那也得根据时钟源来确定

网友H:
6mhz. cnr及cmr也要考虑

网友I(2022-04-08):
看时钟树,看看怎么分频的

网友J:
感觉PWM不会很高,一般都是主频的一半

网友K:
应该是11M最高了

网友L:
你看看手册怎么操作的呗?

网友M:
适用就行吧,11M应该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