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中update interrupt 和 global interrupt 分别是什么中断

楼主(2022-02-22):
pd, AD, TE, CubeMX, TI, mx

比如TIM8的update interrupt 和 TIM13 的 global interrupt , 我理解update 是计数到了的溢出中断,那global  interrupt  是什么呢?

网友A:
TIM8作为高级定时器,其中断更为细分,而通用定时器TIM13 只有一个全局中断,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B:
这个结合手册来看。

这里的update及其它定时器中断共用一个中断矢量,除了Update中断外 还包括触发中断、比较中断、捕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