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怎么消除信号台阶

楼主:
原始信号第一组正负脉冲的脉宽一样,与一个直流电源经过长距离传输,通过一个电容取下来的信号出现台阶,第一个负脉冲的幅度还不够,经过后端放大比较获得的波形如上面黄色的表笔,第一个高电平的宽度不够。如果我提高原始信号的频率,就没有那两个台阶,降低频率就出现这个台阶,感觉电容充放电有问题,求指点?

波形

波形

电路

电路

网友A(2022-02-22):
可以在前面加一字节的引导码,如0xAA。

网友B:
电容后面加个比较器之类的调理电路。。。。变压器隔离能做么,能做的话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后面加个比较器之类的调理电路。。。。变压器隔离能做么,能做的话会不会更好 ...

上面就是比较器比较完的方波,因为前两个波形出现了台阶,导致比较完的时间宽度不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是比较器比较完的方波,因为前两个波形出现了台阶,导致比较完的时间宽度不够了。 ...

不知道你的需求是啥,或者方案是啥,但你这应该是电力载波之类的东西,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东西,应该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电力线抄表,homeplug 之类的很广泛了,可以参考下他们的设计思路

网友C:
长距离传输 可以的话还是用差分信号比较可靠吧

楼主:
出现台阶了放大根本不会起作用了,我后端有放大处理电路

网友D:
比较电路有问题。应当加入施密特触发,自适应调整回差阈值可以改善脉冲宽度误差

网友E:
FSK,或高频电流调制才行。可参考MBUS原理。

网友F:
这个电容的取值和通信频率是成反比的,频率越低,电容容值就要越大。
而且这种通讯,一般都是使用曼彻斯特编码吧,防止连续过长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导致经过电容后信号波形不对。

网友G:
1.从波形看后端输入回路的输入等效电容有点大,信号输入电路负载太重,可以试试改输入耦合电容
2.从上面比较器的结果看,第一个台阶是检测到了,不过也是失真的信号,所以结果仍是不对的。

网友H:
长学问了,有些建议还是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的取值和通信频率是成反比的,频率越低,电容容值就要越大。
而且这种通讯,一般都是使用曼彻斯特 ...

确实是曼码,起了台阶后比较出来的同步头不对了,就在想怎么解决这个台阶问题,靠后端电路来处理感觉比较不出来,能动的就是前面这个电容和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曼码,起了台阶后比较出来的同步头不对了,就在想怎么解决这个台阶问题,靠后端电路来处理感觉比较 ...

原比较电路模型:
建议修改比较器电路模型:

C1*R1 = (R2+R3)*C2; R1=R2, R3根据实验选择。

网友D:
无法删除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比较电路模型:
建议修改比较器电路模型:

滞回比较么?以前用来解决过基线漂移问题,这种起台阶问题到是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