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使用F334的硬件SPI驱动OLED屏幕?

楼主(2022-02-25):
如何使用F334的硬件SPI驱动OLED屏幕?

网友A:
正常驱动就好了,你先把MCU的SPI部分设置好

网友B:
这个你参考F1的呗,网上一堆教程

网友C:
试试呗,硬件SPI的话挺简单的

网友D:
你应该先熟悉一下SPI的流程

网友E:
可能是你的代码不熟悉吧,你找个例程先跑起来再说吧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先试试软件SPI,然后再试试硬件SPI

网友G:
你先写好SPI流程,然后接上OLED就可以了

网友H:
我觉得和F1的SPI差不多吧,所以你参考一下STM32F1试试

网友I:
没用过F334,不过我觉得ST的SPI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J:
你找例程自己改改就行了,先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