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低功耗采干簧管集脉冲求助

楼主(2022-02-26):
想通过STM32采集燃气表,通过一个引脚采集干簧管通断的次数,设备使用的时候干簧管动作挺频繁,因为是家用表电池供电,所以每次脉冲必须采集完毕以后,记录下总的次数,存储了,然后休眠,必须低功耗模式,还有一个功能是按键唤醒,和时钟唤醒 现在的问题:
1.这种情况用哪种休眠模式比较合适stop 模式 ?standy? 2.干簧管这种脉冲有时候不规则,如果用外部中断触发会不会误判
3.唤醒以后程序要计数处理,没来的急休眠,或者休眠时候再来一个脉冲会不会漏记

网友A:
这个用啥模式,还得实际测试才行

网友B:
不用外部触发的话,是不是数据不会太准确呢?

网友C:
你说的有可能会丢数据的

网友D:
感觉你得考虑一个低功耗的MCU,主频降低,这样能降一些功耗的

网友E:
你电路设计这块一定要好好做,不然功耗降不下来的

网友F:
估计外部触发,会出现误判的情况

网友G:
唤醒计数休眠在唤醒,这功耗也不一定能降得下去吧

网友H:
你这个脉冲计数是不是很频繁啊?

网友I:
你可以定时计数,用一定的时间去计量,而不是实时

网友J:
可以用个低功耗的MCU试试,如果用STM32普通的MCU好像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