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降成本的话,你最希望动和最不希望动的是那部分

楼主(2022-02-22):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降本的任务考核
辛辛苦苦做出的设备刚刚步入正轨,就接到降成本的任务目标
总不能从阻容件下手吧?
然后看看,哪里换了,都要重新设计和调试~~

网友A:
最不希望动的是主控芯片,不然又要改程序

网友B:
往往降本都是从主控芯片开始的

网友C:
当然是主控芯片了

网友D:
不希望性能下降

网友E:
都不想变化啊

网友F:
其实最不想的就是最迫切的

网友G:
其实功能的更改就涉及到主控芯片的更换

网友H:
要是外围电路可以优化一下倒是可以

网友I:
最烦这样的了都

楼主:
相信不是我一个被要求降成本,
根本降不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