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开发板DIY测试第五步:SRAM测试key

楼主:
DIY开发板测试第五步:SRAM测试key
这两天一直在给我们这里的DIY的会员配器件,还有几位老兄自己搞不定TQFP64的。。。偶帮忙焊了。。
花了不少时间。。。今天才有时间写测试报告。

为了避免每次调试都烧FLASH,这里用SRAM来调试了。把SRAM一部分当ROM来用。。容量地址可以自己根据需要分配的。
使用了keil mdk 4.02 + ”测试版的JLINK 仿真器”。

楼主(2022-02-22):
硬件方面:
1.在焊接好前四步的基础上焊接好K1,K2,K3即可。
软件方面需要配置下,以按键程序为例说明下设置方法。
1.用keil mdk 4.02打开工程。新建一个Project target。

网友(2010-01-24):
2.设置 SRAM 的target options

网友:
这里将20k的SRAM分成了16k的rom和4k的ram,你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但是注意要和后面的设置对于。。要不然就提示 core is locked!了:)

楼主(2022-02-22):
3.设置Debug :

网友(2010-01-24):
RAM.ini可以从C:\Keil\ARM\Boards\Keil\MCBSTM32\STLIB_Blinky拷贝过来,也可以不设置。

楼主(2022-02-22):
4.进一步点击:settings。。

网友(2010-01-24):
注意这里使用的是SWD的方式。。。如果用JTAG就会提示:swo can only be used with target interface swd
接着设置:flash download

楼主(2022-02-22):
5.设置Utilities,和debug里面相关设置保存一致:

设置完成。。。就可以debug了。。。。

单步。。。全速。。。停止。。。再单步。。。断点。。。。一切ok:)
按键K1,K2,K3看LED的变化吧;)按住按键。。。单步跟踪。。。。
JLINK真的比较爽:)

网友A:
这是基于哪个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