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发送和按键

楼主(2022-02-22):
串口发送低电平没问题,但是按键按了没有反应,GPIO端口也没有冲突,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按键用的端口初始化看一下

网友B:
第一,串口是否配置好,第二,按键是按下读取到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看图或者哪表测一下,进仿真看一下跑到那了吗。然后看一下引脚的状态。

网友C:
应该是初始配置的事吧

网友D(2022-04-13):
用仿真器跟踪一下看看呗

网友E:
可能是你key的初始化没OK吧

网友F:
你用jlink或者是其他仿真器,仿真看看

网友G:
你这按键之前是否好用啊?

网友H:
看看你的按键配置吧,看看程序咋初始化的?

网友I:
你这有点儿像key初始化的事儿

网友J:
你key_scan函数是按键扫描呢?

网友K: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建议用仿真调试看看

网友L:
你在按键处加个串口打印呗,看看程序运行到哪儿了

网友M:
没有冲突,那么配置是否正确呢?还有上下拉之类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