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晶振启动问题

楼主(2022-02-22):
使用STM32F103,从停止模式唤醒时调用以下函数进行时钟初始化,外部晶振故障的情况下,单片机多次唤醒后会有死机情况,怀疑是在外部晶振故障的情况下启动外部晶振,会有导致单片机死机的概率。请问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清楚这个问题的老铁????????
void sysclocksetba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time_out=0x500,HES_status=0;

    /*根据标志状态选择启动外部时钟*/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hile((HES_status==0)&&(StartUpCounter <= time_out))
        {
            HES_status=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StartUpCounter++;
        }
    if(HES_status)
    {

        /*使能时钟故障监测*/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ENABLE);

    /*!< PLLCLK = 8MHz(HSE) * 6 = 48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6);

        /*使能pll*/
        RCC_PLLCmd(ENABLE);
        StartUpCounter=0;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0)&&(StartUpCounter <= time_out))
        {
            StartUpCounter++;
        }

        /*选择pll做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tartUpCounter=0;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StartUpCounter <= time_out))
        {
            StartUpCounter++;
        }

  }
  else
  {
        /*禁能时钟故障监测*/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PLLCLK = 8MHz(HSI)/2 * 6 = 48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RCC_PLLMul_12);

        /*使能pll*/
        RCC_PLLCmd(ENABLE);
        StartUpCounter=0;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0)&&(StartUpCounter <= time_out))
        {
            StartUpCounter++;
        }

        /*选择pll做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tartUpCounter=0;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StartUpCounter <= time_out))
        {
            StartUpCounter++;
        }
  }
}

网友A:
换晶振试试,

网友B:
使用手册推荐的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