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efine __IO volatil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22):
这也是宏定义么

不知为何,看见关键字前面带个下划线,就是莫名的难受,

网友A:
是宏定义的。你也可以改为其他形式。

网友B:
那不是一个下划线,是两个下划线,你得双倍难受了:P
这个定义是代表IO口(当然不是IO也不能乱优化)相关的操作,系统你不要给乱优化,每次都给我清清楚楚的读一次哈

网友C:
__IO  等于  volatile

网友D:
Volatile 一般只有写驱动或者处理信号等才会用到

网友E:
这些修饰管是用于指示编译器在编译时如何对变量进行操作。

网友F:
__IO就是volatile的宏定义新名字

网友G:
用了“__IO”,也就是volatile

网友H:
宏定义而已。

网友I:
volatile 的作用就是指示编译器不要因优化而省略此指令

网友J:
应该就是宏定义

网友K:
一种宏定义啊

网友L:
这个关键字不太友好

网友M: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

网友N:
感觉这样没有带来便捷啊

网友O:
必须要带下划线吗

网友P:
把谁定义成谁了?

网友Q(2022-04-01):
volatile 变量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与volatile变量有关的运算,不要进行编译优化

网友R:
用volatile修饰的变量

网友S:
库里面的宏定义

网友T:
用于指示编译器在编译时如何对变量进行操作。

网友U:
volatile很容易被误用,用来进行原子性操作。

网友V:
__IO 的定义

网友W:
使用__IO修饰变量时,则不从cache读取值

网友X(2022-06-02):
直接存储在寄存器

网友Y:
volatile定义的变量它的值在编译时是会改变的

网友Z:
如果系统结构支持独立的IO地址空间,并且是端口映射,就必须使用汇编语言完成实际对设备的控制

网友AA:
在嵌入式处理器中,为加速访问变量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Volatile 一般只有写驱动或者处理信号等才会用到

这个点,很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