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系统复位 上电复位 usb 复位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楼主(2022-02-26):
STM32f103 系统复位 上电复位 usb 复位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A:
系统复位、上电复位基于芯片层面,不同的复位方式;参考手册上有描述。

而USB复位跟其它外设复位类似,基于外设层面的复位,而且USB复位还得遵守特定的通信协议,还不只是操作几个外设寄存器。

网友B:
上电复位是整体复位吧

网友C:
这个上电复位和系统复位好像是一个事儿

网友D:
复位我觉得USB好像就是复位USB部分,其他是整体复位

网友E:
联系是系统复位和上电复位能把USB一起复位了

网友F:
USB不能把系统复位了,只能复位USB部分

网友G:
看你理解,复位就是把寄存器清除到最初状态

网友H:
上电复位和系统复位好像是一样的,都是整体复位

网友I:
复位而已,初始化寄存器嘛,USB复位的话就是复位USB寄存器嘛

网友J:
区别我觉得就是USB复位是复位USB部分

网友K:
没啥联系吧,联系就是系统复位和上电复位包含USB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