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rs422和rs485在stm32程序中配置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2-02-26):
请问rs422和rs485STM32程序中配置是一样的吗?有没有什么例子之类的,谢谢!

网友A:
没啥配置吧,就高低电平配置收发状态

网友B:
这个你看看手册呗

网友C:
我没用过RS422,485的话我用一般都是控制使能脚,然后配置收发

网友D:
这个例子应该网上有很多吧

网友E:
485就简单多了,配置收发状态就行了

网友F:
估计配置是一样的吧

网友G:
你看看手册吧,这个问题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H:
我猜测,配置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D:
RS422是啥功能?我用过RS485,挺简单的

网友I:
无非是配置使能脚来配置工作状态吧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思路 啊,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