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单片机1602显示电子时钟

楼主(2022-02-22):
1、本系统采用1602显示时分秒,4个按键可以调整时间,一个按键是选择按键,一个按键是加,一个按键是减,一个按键是退出按键。
2、当选择按键按下的时候,该选择位闪烁。
主函数代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160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u8  table1[]="liyang          " ;
u8  table2[]="9876543210654321" ;
signed char  miao,fen,shi;
u8 flag_100ms=0;
u16 count_ms=0;
u8 S1num;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函数
  TIM3_Int_Init(999,71);//1MS
   TIM4_Int_Init(999,71);//1MS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if 0   //注释掉程序
    LCD_Write_Command(0x80);//第一行的首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e(table1);
        delay_ms(3);
    }
     LCD_Write_Command(0xc0);//第二行的首地址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e(table2);
      delay_ms(3);
      }
   #endif
    while(1)
    {

      display(shi,fen,miao);
   keyscan();
  }

}

楼主:
定时器代码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static u16 count=0;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count++;
     count_ms++;
     if(count_ms==500)
    {
      count_ms=0;
       flag_100ms=~flag_100ms;
    }
     if(count==100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

  }
}
//通用定时器4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4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4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楼主: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x
}
//定时器4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count_ms++;
     if(count_ms==500)
    {
      count_ms=0;
       flag_100ms=~flag_100ms;
    }
  }
}
1602代码
#include"1602.h"
#include"sys.h"
#include "delay.h"
extern u8 S1num;
extern u8 flag_100ms;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P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LCD1602的三根控制线rs,rw,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LCD1602的8跟数据线        //LED1-->PE.5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E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ms(2);

楼主: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LCD两行显示,一个数据由5*7点阵表示,数据由8跟线传输
     delay_ms(2);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ms(2);
    LCD_Write_Command(0x0c);//开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ms(2);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8 com)
{
  GPIO_Write(GPIOA, 0X00FF&com);//该函数一般用来往一次性一个GPIO的多个端口设置
rs=0; //写指令函数和写数据函数其实可以并一起价格 BOOL变量判断是写指令就rs=0写数据就rs=1。
rw=0;
en=0;  //写指令     输入:RS=L,RW=L,E=下降沿脉冲
  delay_ms(2);
  en=1;
delay_ms(2);
  en=0;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e(u8 date)
{
  GPIO_Write(GPIOA,0X00FF&date);//GPIOA的第八位用来作为8位数据口
rs=1;
rw=0;
en=0;  //写指令     输入:RS=L,RW=L,E=下降沿脉冲
  delay_ms(2);
  en=1;
delay_ms(2);
  en=0;
}
/******************************************************************************
函数名称:LCD1602_MoveToPosition
函数功能:将液晶的光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入口参数:x-液晶显示的行数,范围0-1
   x = 0:在液晶的第一行
   x = 1:在液晶的第二行
    y-液晶显示的列数,范围0-15
      y = 0:在液晶的第一列
   y = 1:在液晶的第二列
   ......
   y = 15:在液晶的第十六列
返回值:无
备注:通过指定x,y的值可以将液晶的光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
void LCD1602_MoveToPosition(u8 x,u8 y)
{
if(0 == x)
  LCD_Write_Command(0x80 | y);    //光标定位到第一行的y列
if(1 == x)
  LCD_Write_Command(0xC0 | y);    //光标定义到第二行的y列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
函数功能:在指定的位置上显示指定的字符
入口参数:x-液晶显示的行数,范围0-1
   x = 0:在液晶的第一行
   x = 1:在液晶的第二行
    y-液晶显示的列数,范围0-15
      y = 0:在液晶的第一列
   y = 1:在液晶的第二列
   ......
   y = 15:在液晶的第十六列
    ucData-要显示的字符数据
返回值:无
备注:确保x,y的取值要在指定的范围内
*******************************************************************************/
void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u8 x,u8 y,u8 ucData)
{
LCD1602_MoveToPosition(x,y);   //光标位置
  LCD_Write_Date(ucData);   //写入数据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playString
函数功能:显示字符串
入口参数:ucStr-字符串的首地址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1602_DisplayString(u8 *ucStr)
{
while(*ucStr != '\0')    //字符串结束之前,循环显示
{
   LCD_Write_Date(*ucStr);  //依次写入每一个字符
   ucStr++;         //指针增加
}
}
/*****************控制光标函数********************/
void write_guanbiao(u8 hang,u8 add,u8 date)
{
if(hang==1)
  LCD_Write_Command(0x80+add);
else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0+add);
if(date == 1)
  LCD_Write_Command(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LCD_Write_Command(0x0c);   //关闭光标
}
void display(u8 aa,u8 bb,u8 cc)
{
   if(S1num!=3)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0,aa/10+0x30);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1,aa%10+0x30);
  }
  else
  {
   if(flag_100ms==0)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0,'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1,' ');

   }
   else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0,aa/10+0x30);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1,aa%10+0x30);
   }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2,':');
  if(S1num!=2)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3,bb/10+0x30);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4,bb%10+0x30);
  }
  else
  {
   if(flag_100ms==0)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3,'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4,' ');

   }
   else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3,bb/10+0x30);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4,bb%10+0x30);
   }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5,':');
  if(S1num!=1)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6,cc/10+0x30);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7,cc%10+0x30);
  }
  else
  {
   if(flag_100ms==0)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6,'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7,' ');
   }
   else
   {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6,cc/10+0x30);
      LCD1602_DisplayOneCharOnAddr(1,7,cc%10+0x30);
   }
  }
}

网友A:
这代码,眼都花了

网友B(2022-11-19):
需要考虑STM32引脚最高电压是3.3V的情况吗?

网友C:
stm32f103r8t6单片机和1602液晶怎么连接?

网友D:
STM32能不能驱动1602,因STM32数据线上是3.3V

网友E:
stm32怎么驱动5V的1602显示

网友F:
这个用的是5V的LCD吗?

网友G:
驱动LCD1602的时候,会存在闪烁的现象。

网友H(2024-11-04):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I: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J: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K: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L: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M: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N: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O: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P: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