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两片的GPS模块接收数据,同样的程序,为什么时间上面...

楼主(2022-02-28):
请教一下,用两片GPS模块接收数据,同样的程序,为什么时间上面有时会相差0.5S左右,有时又同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22-08-28):
这种误差应该能在接受范围之内吧

网友B:
正常来说,可能是模块通信延时导致的吧

网友C:
这个GPS授时我还没弄过,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能是卫星的原因吧

网友D:
可能就是模块延时导致的

网友E:
是不是你的GPS模块在室内了,或者信号不好的地方了啊?

网友F:
你换个灵敏一点的天线,试试

网友G: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信号不好或者是延时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H:
你用的谁家GPS,可以咨询一下原厂,问问是什么情况的

网友I:
当然了,这个有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J:
500毫秒,好像误差也不是很大的样子,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