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实验报告心得体会

楼主(2022-02-22):
STM32实验报告

实验一:一个灯的闪烁1、实验要求1.熟悉使用STM32F103ZET6开发板2.利用C语言程序实现一个灯闪烁2、电路原理图图1-1LED灯硬件连接图3、软件分析1.本实验用到以下3个库函数(省略了参数):RCC_DeInit();RCC_APB2PeriphClockCmd();GPIO_Init();2.配置输入的时钟:SystemInit()主要对RCC寄存器进行配置,GPIOA连接在APB2上,因此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需要使能APB2Periph_GPIOA3.声明GPIO结构:PF6~PF10口配置为输出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4.应用GPIO口:点亮LED1有五种方法①ODR寄存器法:GPIOA->ODR=0xffbf;②位设置\\\/清除寄存器法:GPIOA->BRR|=0X001;③方法③只适用于GPIOx_BSRR寄存器④GPIO_WriteBit()函数法:GPIO_Write(0xffbf);⑤置位复位库函数法: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8);5.主函数程序:intmain(void){RCC_Configuration();\\\/*配置系统时钟*\\\/GPIO_Configuration();\\\/*配置GPIOIO口初始化*\\\/for(;;){GPIOF->ODR=0xfeff;\\\/*PF8=0-->点亮D3*\\\/Delay(600000);GPIOF->ODR=0xffff;\\\/*PF8=1-->熄灭D3*\\\/Delay(600000);}}4、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开发板上的LED1灯闪烁5、总结通过对本实验可以发现,和51等8位单片机相比,STM32对I\\\/O端口的操作变得复杂了许多。

楼主:
51单片机

STM32实验报告

嵌入式系统课程设计实验报告题目基于STM32的LCD数字钟显示姓名刘意学号2012221105200045___专业年级12电科指导教师卢仕2015年6月30日1.实验名称:基于STM32的LCD数字钟显示2.实验目的与要求:(1)掌握嵌入式程序设计流程。

楼主:
熟悉并掌握软件的开发,如GPIO的端口配置,FSMC的编程,RA8875初始化等等。

(2)学习LCD与STM32的LCD的控制器的接口原理,掌握内置LCD控制器驱动编写方法。

(3)编写程序实现电子时钟功能,通过实验系统的LCD将时间显示出来。

楼主:
3.实验设备及原理:硬件:PC机一台STM32开发板一套软件:keil4原理:LCD显示器是通过给不同的液晶单元供电,控制其光线的通过与否,从而达到显示的目的。

因此,LCD的驱动控制归于对每个液晶单元通断电的控制,每个液晶单元都对应着一个电极,对其通电,便可使用光线通过。

本次实验使用RA8875驱动LCD,采用FSMC模式向RA8875发送指令,读取状态和数据。

通过程序代码实现对TFTLCD的控制器RA8875驱动要求,从而达到TFTLCD数字钟的显示。

楼主:
4.实验步骤及内容:1.新建工程文件夹szz,并建立4个子文件夹,并复制粘贴库文件和驱动文件。

2.打开keil4,新建工程。

工程名为szz.芯片选取STM3210F103VC。

3.完成基础设置4.添加LCD.H和LCD.C两个文件,并加入工程中,编写LCD.H文件.LCD.H:#ifndef__GLCD_H#define__GLCD_H#includestm3

STM32开发环境建立实验报告

实验1STM32开发环境建立一、实验目的1、掌握嵌入式开发环境的搭建。

2、熟悉MINISTM32开发板的基本使用。

楼主:
二、实验内容1、检查MINISTM32开发板的完整性。

(1)ALIENTEKMINISTM32开发板底板一个。

(2)ALIENTEK2.8寸TFTLCD模块一个。

(3)5PMINIUSB数据线一条。

网友A:
原子的板子?

网友B(2023-11-03):
板子哪里弄得

网友C: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D: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E: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E: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C: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D: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C: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D: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F:
FSMC应该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