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无反应

楼主(2022-02-22):
用ST-LINK V2给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时电脑上显示已下载成功,但单片机无反应,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重新上电一下

网友B:
单片机需要复位才能有反应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程序没适配这个单片机吧

网友D:
复位重启

网友E:
看你BOOT怎么配置的,BOOT0接地才行

网友F:
无反应的话,你给单片机断电再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G:
可能是你单片机没复位导致

网友H:
一般烧录成功,需要给芯片断电重启的,这能让寄存器都恢复初始值,让程序正常跑起来

网友I:
断电就好了,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J: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让单片机没运行起来

网友K:
你查查程序吧,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呗

网友L:
用STlink进行仿真的呀,看芯片如何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