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t-link无法使用?

楼主(2022-02-22):
已安装驱动程序,右下角显示了usb设备已插入标志,但列表里没有设备。

网友A(2022-08-30):
驱动没装对呗

网友B:
这个STlink驱动,你可以安装个STlink下载器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C:
属实是接入了,但是驱动没弄上呀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Stlink呀?

网友E:
一般都是很容易驱动的,你这有点不理解呢,是因为USB接口的问题吗?

网友F:
有时候,STlink也是对USB接口有要求的

网友G:
你换个电脑试试呢?先证明STlink是好用的

网友H:
是不是你的STlink不支持这台电脑呀?你换个STlink试试

网友I:
你下载个stlink升级工具吧,升个级

网友J:
是啊,看你截图好像是驱动没驱动上呢

网友K(2022-11-17):
是WIN10操作系统问题,把驱动强制签名禁用掉即可

网友L:
可能是使用旧版的System Workbench,不能识别吧。

网友M:
ST-LINK/V2的升级固件软件吧

网友N:
ST-LINK的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O:
确实是接入了但是驱动没有弄上,没安装。

网友P:
这个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应该就行了

网友Q:
楼主这个很明显应该是驱动问题,建议更新重新安装驱动,如果还不行是不是电脑兼容性问题,有时候电脑硬件会导致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