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ad16怎么导入stp文件呀

楼主(2022-02-22):
(无正文)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65957f4a19f9765e67f9baf.html

Altium Designer18导入step格式3D模型听语音
分步阅读
为自己的元器件加上3D模型

工具/原料
  • Altium Designer18
方法/步骤

  • 首先去下载相关step格式的文件

  • 2

    打开需要添加3D模型的元器件,没有添加3D模型前如下图所示

  • 3

    点击【Place】->【3D Body】,按下Tab键,在Properties里选中GenericEmbed Model里点击【Choose】选择step文件

  • 4

    添加后,按空格键调整旋转角度

  • 5

    完成后,按下数字键3查看3D模型效果

    END

总结
  • 1

    1.下载相关step格式的文件
    2.点击【Place】->【3D Body】,按下Tab键
    3.在Properties里选中GenericEmbed Model里点击【Choose】选择step文件
    4.按空格键调整旋转角度
    5.按下数字键3查看3D模型效果
    6.完成

    END

注意事项

网友B:
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