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如下电路能实现更优的共模抑制的原因

楼主(2022-02-22):
如题,为什么加入ltc1151后会比只用ad845的共模抑制更好呢?

@xch :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小人论短长。拜了个拜,您嘞。
xch
@DISS :果不其然,不容置疑。一路货色还搞啥技术,不如拐卖人口去。
@xch : 1.不懂才来问,您愿意好好回答就回答,不愿意拉倒; 2.结论是我下的,没有搞清楚共模抑制的概念,我的锅; 3.这是技术贴,您搁这抖机灵不合适吧,指“徐州调查组” 4.管好您自己
xch
“为什么加入ltc1151后会比只用ad845的共模抑制更好呢”这结论是徐州调查组下的吗?

网友A:
这是消低频直流失调电压的电路,抵消直流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消低频直流失调电压的电路,抵消直流漂移。

您好,麻烦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麻烦可以详细说说吗?

如果认定U1正负端有一个失调电压存在,相当于在3端串一个电压源,当整个电路稳定时,U1的2端必须是地电平,不然有一个积分电流导致U3的1脚输出有变化。去抵消这个失调电压。稳定时,U3的输出正好抵消这个失调电压,保证U1的2脚是地电平。从而U1的输出没有直流电压。非糸统内部失调电压引发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认定U1正负端有一个失调电压存大,相当于在3端串一个电压源,当整个电路稳定时,U1的2端必须是地电平 ...

您是指这两种情况吗?那什么时候会出现您说的失调过大的现象?

y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这两种情况吗?那什么时候会出现您说的失调过大的现象?

实际上,只要U1的2脚是直流电位存在,都可以补偿掉。

楼主:
谢谢您,我还想问一下,抑制共模干扰的电路比较常见一些,那这种失调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之前以为是为了抑制采样输入电源V1时可能存在的共模电压,但是通过仿真发现他没有起到共模抑制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还想问一下,抑制共模干扰的电路比较常见一些,那这种失调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之前以为是为了抑 ...

单端信号还有共模信号吗?取差分信号时才要考量共模信号的干扰。

网友B:
我认为U3A是组成了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

确切地说,这是伺服电路。从控制论角度说。

网友C:
看不懂,咋感觉U3无论如何,都得把U1的输入拉回到0V?

网友C:
R1 C1这种接法,会对放大倍数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1 C1这种接法,会对放大倍数有影响吗?

R1>>R4放大倍数没有影响。可能分布输入电容会增加,影响稳定性。在反馈电容要多加点容量而已。

网友C:
这种接法,是不是能把信号源的直流偏移,反相到输出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9490说的对,降低直流失调偏置。不过R1通常是连接到U1输出端。

从稳定性角度看,从输出端取样会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