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121—AT32F425时钟配置

楼主:
AT32F425时钟配置
前言
本应用入门指南主要介绍两部分内容:
1、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的板级支持包来进行时钟源码的配置及修改
2、如何使用配套的时钟配置工具来进行时钟路径及参数的设定,生成相应的时钟流程代码并使用。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25xx

目录
1 简介 .......................................................................... 6
2 时钟树 ...................................................................... 7
3 代码配置解析 ........................................................... 8
3.1 函数接口 ................................................................... 8
3.2 时钟配置流程 ............................................................ 8
3.2.1 Flash 等待周期(Set Flash Wait Cycle) .................... 9
3.2.2 复位(CRM Reset) .................................................... 9
3.2.3 时钟源配置(Clock Source Configuration) ................ 9
3.2.4 PLL 配置(PLL Configuration)................................. 10
3.2.5 总线分频(Set Bus Frequency Division) ................. 10
3.2.6 切换系统时钟(Switch System Clock)..................... 11
3.2.7 更新核心频率(Update Core Frequency) ................ 12
3.3 时钟配置示例 .......................................................... 12
4 时钟工具 ................................................................ 13
4.1 环境要求 ................................................................. 13
4.2 安装 ........................................................................ 13
4.3 功能介绍 ................................................................. 13
4.4 菜单栏 .................................................................... 14
4.5 新建配置项目 .......................................................... 14
4.6 配置界面的使用 ...................................................... 15
4.7 生成代码 ................................................................. 16
5 注意事项 ................................................................ 17
5.1 外部时钟源(HEXT)修改 .......................................... 17
5.2 工具使用 ................................................................. 17
6 案例 系统时钟切换 .............................................. 18
6.1 功能简介 ................................................................. 18
6.2 资源准备 ................................................................. 18
6.3 软件设计 ................................................................. 18
6.4 实验效果 ................................................................. 20
7 案例 时钟失效检测 .............................................. 21
7.1 功能简介 ................................................................. 21
7.2 资源准备 ................................................................. 21
7.3 软件设计 ................................................................. 21
7.4 实验效果 ................................................................. 22
8 文档版本历史 ......................................................... 23

1 简介
时钟是芯片正确高效运行的基础,正确的时钟配置是芯片能正确运行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AT32 各系列产品的时钟配置部分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本文档就着重针对各
系列的情况来详细介绍如何结合雅特力提供的V2.x.x 的板级支持包(BSP)来配置时钟。
以下介绍时钟配置的方法主要分两种:
1、 以手动编写代码调用BSP 中提供的驱动函数接口来进行时钟配置。
2、 采用时钟工具来配置并生成相应的源码文件。

2 时钟树
在进行时钟配置之前,应充分了解对应芯片的时钟树结构,这样在进行时钟配置时才会游刃有余。对
于系统时钟频率及路径的配置我们需要关注时钟源、倍频及系统时钟部分。类似如下图:

图1. 时钟框图

可由图中得到以下几个关键信息:
1) SCLKSEL:系统时钟可以由HEXT、PLLCLK、HICK 三大时钟源提供。
2) HEXT:HEXT 是外部高速时钟,其可以外接范围是4~25 MHz 的晶振或时钟源。
3) HICK:HICK RC 是内部高速振荡器,频率为48 MHz。HICK 时钟由内部振荡器给出,但在初始情况下由HICKDIV 控制并默认6 分频后为8 MHz,亦可配置为不分频,保持48 MHz 的频率。
4) PLLCLK:PLL 时钟 = PLL 输入时钟 * PLL 倍频系数。
5) PLL 输入时钟:PLL 的输入时钟由PLLRCS 及PLLHEXTDIV 共同决定,其细分可分为三个来源:HICK 4MHz、HEXT 和HEXTDIV,HEXTDIV 由HEXT 时钟2 分频。

3 代码配置解析
以下将以库函数接口为核心来对时钟配置流程和方法进行说明。
3.1 函数接口
各系列产品对应提供的BSP 中对硬件的时钟设置部分已封装好接口函数以供调用,以下罗列出时钟
配置常用的函数接口,各函数的具体参数及返回值类型等请参考at32f425_crm.c/.h 文件。

以上是内容简介,详细内容请参考附件:

网友A(2022-02-24):
先学习一下,申请了F425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