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新手,求教MM32F0010 两个外部中断可以设置成同一中断函数吗?

楼主(2022-02-22):
RT.
我试过将两个中断,设置成两个中断处理函数,是正常的,两个端口产生中断有先后顺序(先后的时间没评估过,在1ms内或者更小吧)。
先说问题,当我将两个外部中断设置成同一个中断处理函数时,似乎有点不正常:当进入中断时,判断中断SR寄存器,两个中断口的中断状态都读到信息了【这样我就没办法判断,两个中断产生的先后顺序了】。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2 use EXTI line 2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PA.15 use EXTI line 15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EXTI2_3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
                                printf("EXTI2_3_IRQHandler Pin Error\n");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5);
EXTI_ClearFlag(EXTI_Line2);
}

刚学,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B:
那就得手动更改了

网友C:
把他俩的中断向量改成一个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D:
那在哪个文件进行更改或者说在哪个文件里边找到相关终端向量呢

网友E:
是同一个排的吗

网友F:
不分辨是那个引脚产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