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TouchGFX界面应用之STM32显示移植

楼主(2022-02-22):
先打开或者重新创建一个STM32CubeMX驱动LCD的工程。
开启一个TIM1为TouchGFX框架作为时基,这个开启时钟源来即可,下面的参数不需要设置,设置也没用或者反作用。

开启FMC为LCD 提供显存

开启DM2D

开启LCD 驱动器,设置好像素点和参数。

设置层数

开启LTDC和DM2D中断,这个很重要

开启CRC校验

开启FreeRTOS

开启GRAPHICS,选择TouchGFX ,检查参数是否正确

设置时基源为TM2。

设置好时钟。

在配置TouchGFX 前可以先去试一试LCD的硬件和软件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在进行下一步。如果不使用STM32CubeMX生成也可以,只需要保证LCD配置和FreeRTOS可以正常工作也可以,在中间加入这些文件是一样的。
生成代码,在STM32CubeMX工作目录下创建一个TouchGFX文件夹,将TouchGFX 工程放在进去

在TouchGFX 文件夹中如下

然后打开keil5工程编译,编译会报错,说函数没有定义。

然后把\TouchGFX\generated和\TouchGFX\gui文件夹下所有.cpp加载到工程中。

再把对应的头文件文件夹设置好,我这里但是系统默认设置好的,我只加了一个。

添加如下:

编译结束有一些没使用大图片的内存就够了,使用了大图片的内存就不够,哪怕图片只是加载到你的工程没有使用也不可以。

移除大图片后发现还有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找了一些发现有定义但是没有在头文件里面声明,导致编译器找不到,我们在main.h中声明这两个变量。

好编译过了下载板子试一试

ok,完美,哦不,,,触摸没有效果呀。

那我们加一个触摸,我们提前准备一个触摸程序,准备直接移植,我使用的是GT911触摸芯片,触摸屏支持5点触控,但是我们只使用一个点。

在STM32F7TouchController.cpp中有
void STM32F7TouchController::init()  //触摸屏初始化函数
bool STM32F7TouchController::sampleTouch(int32_t& x, int32_t& y) //触摸屏读取触摸点函数
两个函数,我们加入我们的程序进去。

然后编译下载,使用效果。

注意:不要让然触摸程序一直卡死等待,不然一样没有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串口打印数据,但是不要使用printf这个函数。不管你是否重定义了,都不要使用。如果想使用TouchGFX自带的一些GUI,然后下载程序却内存不够那就请使用QSPI扩展内存来实现。
如果你的是官方板选择对应的开发板下载好驱动,可以直接下载。

非常感谢大佬的分享,我现在只能用touchgfx生成模版,自己配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我跟着老师的教程学习学习。

网友A:
很棒,总结的很详细,感谢

网友(2022-11-19):
TouchGFX是一款免费的GUI工具,可以在STM32上运行。

网友B:
如何使用TouchGFX助力STM32+SPI屏显示?

网友C:
TouchGFX支持STM32的全系列开发板。

网友D:
TouchGFX中一个易于使用的GUI构建器,让你创建TouchGFX应用程序的视觉外观。

网友E:
touchgfx怎么添加stm32模板?

网友F:
touchgfx stm32可以免费用吗

网友G:
stm32f103能运行touchgfx吗

网友H(2023-11-05):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I: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J: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H: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I: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H: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I: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J: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I: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J: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K(2025-03-05):
不错的经验,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