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M32支持串口下载么?

楼主(2022-02-23):
灵动我看好像也有BOOT0,请问一下,灵动有串口下载么?DTR这种配置需要这么设置呢?

网友A(2022-04-09):
支持串口下载吧,不然有BOOT干啥

网友B:
支持的,你去网上找一下你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面都能写

网友C:
支持的,因为它跟ST的差不多

网友D:
BOOT应该是设置启动方式的,所以估计是支持的

网友E:
这个你问问官方的技术支持呗,技术支持肯定能知道啊

网友F:
支持的啊,ISP下载模式。

网友G:
应该是支持的吧,你还得看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H:
DTR就默认呗,你看自动下载电路

网友I:
灵动应该是支持ISP下载的

网友J:
我一般都不用串口下载,话说串口下载多麻烦啊

网友K:
可以的,你就按ST的配置用就行了

网友L(2022-05-16):
灵动MM32怎么样

网友M:
串口下载可行

网友N:
最好使用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