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定时器输出特殊波形请教

楼主(2022-02-23):
我想实现这种特殊的波形,波形是连续的,这种怎么实现啊?

网友A:
用定时器的比较模式配合DMA便可实现

网友B:
直接匹配中断修改匹配值应该也能实现,一般频率不是很快的话

网友C(2022-03-29):
用查表法。
用51mcu示范:P10~P13输出,定时器配置每步时间
code u8 table[]={1,5,4,6,2,10,8,9};
定时中断中加入:
static u8 step=7;
if(++step==8) step=0;
P1=(P1&0xf0)|table[step];